485电路一问

楼主(2008-04-08):
见过很多电路上面的485芯片没有设计专门的RE/DE控制线,而是将DI信号取反后连在RE和DE上,哪位大虾可以解释一下这么做的道理?
不胜感谢!

网友A:
利用简单的逻辑原理关系

当DI为1时, 取反为0 则RE/DE为0 485处在接收,输出为高阻,  输出为1
      0时, 取反为1 则RE/DE为1 485处在发送,其第4PIN接地,输出为0

网友B(2009-08-07):
看下这两个图的区别

网友C:
呵呵 自己要多做分析哦.
这种做法对高速通信是不可取的.485的切换会带来若干uS的延时.

网友D:
多说一句:485芯片的切换时间,肯定不会影响高速通信的换向。

例如HDLC适配器,接收帧到响应帧的转换也不是瞬间的,一样需要时间(同样都是数字逻辑电路),而且帧起始(适配器自动)必然滞后于DI换向控制信号一个延迟时间。所以,最通用的(非高速)RS-485专用芯片,像75176,2M比特率至少换向不会有问题。

4楼图1的常用接法主要是为了防止接口芯片损坏。当网络中多个节点共用一个电源,上电初始时,如果各节点芯片处于发送状态(复位阶段DI端口是失控的),就可能烧坏芯片。

所以电路设计时要保证上电复位阶段,DI控制为接收状态,这就要求单片机DI控制输出管脚经过一个反向器接rs485芯片控制端DI。

网友E(2011-09-01):
感谢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