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高速单片机(10-25MIPs)些,高手推荐一下

楼主(2007-01-22):
做一个系统,要求高速处理(10-25MIPs),但不能太贵(100以下)。
谢谢!

网友A:
大多数AVR能到20MIPS

网友B:
AVR<20MIPS,C8051Fxxxx可达100MIPS

还有很多其他的...

20MIPS

楼主:
不过C8051F比较贵,好一点的100以上了吧

网友C:
C8051F 据说大多数 小于100

30元左右的,不少能25MIPS

网友D:
AVR的整体性能很不错了!可以考虑用一下!

网友E:
8051F340,$30多

还可以考虑ARM7,一般都在100以下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应用,AVR很多指令也是不止一个周期的

对于单片机这是个比较尴尬的频率了

建议用ARM7

网友F(2021-09-26):
随便一个单周期的51就满足要求

你挖了个07年的坟,当时20MIPS还是个比较牛B的指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随便一个单周期的51就满足要求

10MIPS是随便,25MIPS还真不是随便。
能到25MIPS不算太多(Silabs\STC\Megawin有一部分)。
例如Holychip\新塘\CMS\中颖大部分\ATMEL等的1T 51就达不到25MIPS。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0MIPS是随便,25MIPS还真不是随便。
能到25MIPS不算太多(Silabs\STC\Megawin有一部分)。
例如Holychip ...

07年的贴子,我说的是2021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7年的贴子,我说的是2021了

我说的也是202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也是2021

stc8h3k系列最高主频45Mhz

网友G:
引用 网友H:
stc8h3k系列最高主频45Mhz

看清楚1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