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调节时间的表是什么原理搞的啊?

楼主(2008-04-09):
近来看到一个
不需要调节时间的表请问是什么原理搞的啊?

网友A:
是电波钟。

但国内好像没有基站。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个钟确实在市场上都有我在深圳都看到

网友B:
有基站,不过是收费的

楼主:
木头东瓜能说说是什么原理来做的不

网友C:
电波表,

国内有电波站,在商丘。。。

没那么神,东部也可以收日本的电波

http://www.time.ac.cn/serve/e_c.htm
http://tech.163.com/07/0827/04/3MSJ5Q8G000915BD.html

网友D:
呵呵,如果系统误差要求不严格,可以接收

广播电台的报时信号进行自动调整

网友E:
楼上做的钟成本在多少呢?

网友C:
没有9楼说得那么复杂。。。

手机能上网了,可以连接到NTP服务器校时。。。

网友F:
RE:

就是电波种,可以用在海上航行用的,得有基站才行的,有具体的数据格式。在欧洲那边用的多一些。

网友G(2009-06-30):
我有发过一个完整的日本电波钟接收程序,你可以在坛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