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08-04-09):
  做个系统,总是无故死机,主要是无线采集(外部中断采集)和485通信。死机的现象是主循环还在,2个中断进入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的原因有2个:
   一个是采集时序有问题,
  一个是内存出了问题。
  不知道自己的分析对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re

信息量太少了
在主循环中设个看门狗,如果中断长时间进入不了就打印一下当前的中断寄存器状态,看是否主中断被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