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该串口程序

楼主(2008-04-09):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idata count_R;
    unsigned char idata count_T;
    unsigned char idata TRANS_buffer[8];

void main()
{

  TMOD = 0x20;
    TH1=0xfd;
    TL1=0xfd;                //设置定时器1 工作方式2;
    TR1=1;                   //启动定时器1;

    SCON=0x50;               //串口方式1
    ET1=0;                   //禁止T1中断
    ES=1;
    EA=1;                    //开中断
    count_R=0;
    count_T=0;
    while(1);
}

void communication_AURT (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TI)
    {
       TI=0;
       if(count_T>=8) count_T=1;
           else
               {
               SBUF=TRANS_buffer[count_T];
               count_T++;
            }
      }

    if(RI)
        {
              RI=0;
                TRANS_buffer[count_R]=SBUF;
                count_R++;
                if(count_R>=8)                //接收完8个字节后,回送
                    {
                        count_R=0;
                        count_T=1;
                        SBUF=TRANS_buffer[0];
                        }
          }
        }

/**************************************************************/
51串口程序
该程序在单独运行时,没有发现问题。
但是放在我的主程序里面,接收的数据总是顺序错乱。
主程序里面有一个T0中断,已经屏蔽,串口为高优先级。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附图

发送数据为:00 11 22 33 44 55 66 77
/***************单独运行时的数据*****************/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单独运行时的数据******************/

/****************在主程序中运行时的数据******************/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55 66 77 77 00
11 22 33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33 44 55 66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55 66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44 55 66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55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22 33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44 55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11 22 66 77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00 33 44 55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22 22 33 44
/****************在主程序中运行时的数据******************/

楼主:
谢谢

我的终端是被动的, 没有接收到任何命令是不进行发送的,我是想接收到命令处理后再发送,TI由接收中断处理完以后由SBUF=TRANS_buffer[0];语句引发。

楼主:
问题找到了

问题找到了,我在读模拟量的时候,把中断给关了,造成数据的丢失。
谢谢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