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49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以149为例,做主,连接的时候149的mosi应该接副器件的miso,还是接MOSI

之所以这莫问,是因为我做过MEGA128的SPI接口,它接AT45DB161D时

就是MEGA128的MOSI接,AT45DB161D的MOSI,我在坛子里见到一位说主430的mosi

应该接到副器件的miso,不太理解

那位解释一下

网友A:
re

MOSI: Master Output and Slave Input! MISO: Master Input and Slave Output!
主MOSI接从MO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