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产生一个随机数

楼主(2007-01-22):
要求用aduc812单片机产生一个随机数,请问怎么做?

网友A:
线性移位寄存器 较简单

网友B:
没有rand函数么?

没有rand函数么?

网友C:
坛子里搜,自已移植

网友D:
timer

我这样做的
在TIMER 里用一个变量每次-1.
我的程序需要在按键按下时得到一个随机数,由于按键时间不确定,所以该数也不确定.
不知大家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