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SPI总线扩展以太网有什么片子吗?

楼主(2007-01-22):
ENC28J60好用不?
除了ENC28J60还有其他选择不 ?

网友A:
好用~~~~~~

硬件非常简单......

就是速度稍微慢了点,不过应付单片机的数据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B:
还是别用SPI扩以太网了,不值

网友A:
不见得!

如果数据很少的话,也用个快上百脚的片子,那才叫不值!

网友C:
re

看看这个http://www.ukit.com.cn/ucore_INT.htm#uKIP-1U-2,SPI/I2C/UART/8bit接口集成的TCP/IP模块

楼主:
还是别用SPI扩以太网了

为什么?
哪儿不值?

网友D:
ENC28J60 好找么

网友E:
DS80C400

网友F:
PIC18F97J60系列,内置以太网模块的8位单片机。

网友G:
enc28j60

现在可能出活量不多,所以价格还比较高,还是推荐使用8019AS吧,虽然脚多了一点,除了占PCB面积大些之外,好像没有什么缺点了。

网友H(2015-11-27):
W5500,可以做到700KBYTE/S

网友I(2016-04-29):
山东有人物联网 usr.cn 去上边看看吧,有好的推荐

网友J:
那看你自己想简单点弄还是复杂点弄了
有的芯片内在协议栈,就不需要你再深入了
有的芯片是不在协议栈的,你就得自己移植了,是UIP还是LWIP,看个人喜好

网友K:
TCP/IP网络协议栈芯片CH395,支持串口、并口、SPI口连接单片机,内置网络协议,命令操作

网友L(2016-10-12):
DM9051,用过都说好,哈哈

网友M:
w5500,比较好用。网速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