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V324运放为什么声音会矢真

楼主(2007-01-22):
这是部份电路
只能听到前面的两个字的声音
后面的听不到
为什么??
急???
在线等待???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2191113458.pdf

楼主:
帮帮我啊

楼主:
对运放LMV324相当熟悉的帮一下我啊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急啊
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把欧姆级电阻按比例换k级,十k级的试

你最贴全电路,以便分析原因

网友B:
电路不要只切部分下来,看不懂

楼主:
是不是要全图啊

楼主:
是不是把300的换成10K的啊

有没有在啊

楼主:
可以不用贴的啊

全面的电路和这个没有关系的啊
声音就是这一部份啊
VREF为固定的电压啊
大虾们应该看的懂的啊

网友C:
全直流???

没有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