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廉价的单片机可以直接解出双音多频码

楼主(2007-01-22):
前几天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捡到一个公共电话计费器的内脏,壳子没有了,12位LED的,奇怪的是上面竟然没有8870之类的双音多频解码器,是用89c2051直接解码的,一个字:高手!

网友A:
那应该是编码

楼主:
是解码没错

这种计费器是串在电话线和电话机之间的,电话机摘机后拨打的号码可以直接在计费器的12位LED上显示出来,以后还可以翻出来查阅。

网友A:
如果这么说来,是怎样甄别混合的频率?

楼主:
是呀,我还纳闷哩

明天白天抽空给它拍个照弄上来,都看看
还有,我把它的2051拔下来放编程器上读,老提示有两条腿接触不良,可能是人为的破坏掉了,软件加密怕不牢靠,干脆来硬的。想当一个空白片子用也不行了,插到它的板子上却能干活,解码解的可欢了。

网友B:
这有什么奇怪

总共才7个频率

网友C:
是的,也就7个频率十几种组合,编程时多死点脑细胞就出来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是要点技巧的

高深点说原理上是DFT,具体点是1位A/D转换然后算8个频率点的能量。如何简化算法,网上还是有些资料可查的。此法用得最多的产品是来电显示电话的FSK/DTMF解码,曾经轰动一时。

网友E:
古老的计费器要电话机用脉冲拨号才行。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