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扩展UART的方案有哪些?

楼主(2007-01-22):
除了GM系列的和VK系列的
国外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
有没有扩展9线全功能串口的方案?

网友A:
这位兄弟一会要用SPI扩展网口,一会要扩展串口,到底是什么项目?

难道你要做多个串口转TCPIP的东东?

网友B:
成都有家半导体设计公司

他们有这样的芯片,不过从性价比上,你不如用一片STC的1052,自己写个很简单的程序就搞定了,该MCU自带SPI和串口,除TXD、RXD外,其它串口IO用软件模拟。这应该是几乎最便宜的方案了。

楼主:
max3100

我要的是从一个SPI扩展多个UART
不是从一个SPI转换一个UART

网友C:
用LPC2101吧,才1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