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51程序的框架放出来,希望对初学者有帮助。

楼主(2007-01-22):
把自己的51程序的框架放出来,希望对初学者有帮助,如果高手不小心看了,也请提一下意见。

这个东东写了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了,由于近来又有了一些想法,加上年底不是很忙了,因此就想对它进行修改。这两天看过之后真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以前怎么会把简单的问题搞的那么复杂呢。

修改起来不知道怎么下手好了,主要是一些想法不好在51上实现,如果要实现就要牺牲较大的资源(要么是rom要么是执行时间),今天先把数据类型统一了一下,放上来先,过几天再把整理好的放上来。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的帮助,也请高手们给些意见和建议。感觉好长一段时间技术没有提高了,唉,郁闷!!!

这是我存放东东的地址。
http://yanfeng106.gbaopan.com

网友A:
.

该位置没有任何文件!

网友A:
.

找到了,正在下载中,原来楼主的地址写错了

网友A:
很好

粗略看了一下,楼主的程序框架真的别具一格,欣赏中

网友B:
还不错,感觉咱们有点类似,也贡献一下自己的代码风格,

读了lz的main结构,感觉有点类似,不过个人认为稍微欠缺的是,没有对任务的执行周期进行安排,这样不利于任务的增删。在平均处理器时间足够的情况下,安排好各个任务的执行周期,因增减任务而对原有任务的执行情况的影响将将被减至最小。

网友C:
LZ程序确实不错,结构很清晰

网友D:
倒塌了~~~while(1)+CLS_WDT()是狗论打击的首要目标~~~

网友B:
能赐教么?

 您说“倒塌了~~~while(1)+CLS_WDT()是狗论打击的首要目标~~~”
弟子不太明白,请指点。

网友C:
啊,不看不知道,一看...

原来是只菜狗啊

杀了吃了!

网友D:
倒塌了~~~到菜地里随便拉条菜狗炖着吃,xwj请客~~~

网友B:
感觉此狗似乎很菜,但一时还不特别明白,明天再来

呵呵,又要长见识了,谢谢各位,晚安。。

网友E:
俺比较这样写main()

void        main(void){
                InitSys();
                while(1){
                  if(flag.bmain){
                          flag.bmain=faultFlag;
                          clrwdt;
                  switch(maincase){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
                           ...
                           ...
                           case n:
                                  break;
                          default:while(1){}; //异常复位
                                  }
                               }
                        }
                       }
::::
能保证中断、主程序任意一个异常的情况下都能让WDT动作才可以。
flag.bmain必须由中断驱动产生;
需要添加的任务加到下面的CASE里面,自己感觉这样比较容易写状态迁移表。

xwj & hotpower也给俺指点指点……

网友C:
不错,这个结构值得参考

前台任务基于状态迁移(比如界面操作)
后台任务基于中断(随机事件)和时间片切换(并行轮循)

看门狗只需检查并保证前台和时间片轮循正常运行即可,当然也可附带检查或重设下中断

这样子实际上也就是自己的简易OS了

网友E:
呵呵,可以偷懒免掉检查中断

假若中断异常关闭后,flag.bmain就不能正常产生,从而导致clrwdt不能执行,WDT自然就要‘咬人’了……

中断也比较简洁,一般里面就是动态扫描、按键20ms消抖;

按键键意解析及响应一般放到main()中的一个CASE分支里面调用keyscan()

俺一直想找到更好的程序结构……

网友D:
等着所长来上课~~~估计现在农忙之中~~~

网友E:
所长的书俺期待了很久……

可惜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网友F:
看来英雄草莽所见略同

我的结构和碧水长天的相似,基于不同的clk进行事件驱动
但是这种结构中ClrWDT的时间间隔也就决定了中间可执行指令数
缺点是有的。

另外yewuyi,多任务的时候状态机要拿出去了,是不是。

网友F:
如楼主所说

时间、速度、代码量不可兼得~~

网友B:
关于喂狗的问题,今天思索了一下,总结如下:

    直接在while(1)内无条件清狗,只能监控主程序异常和中断跑飞的情况,但无法监控中断被异常关闭的情况.

     结构修改如下:
#define N 20    /*若主函数在20个定时中断周期中仍然未执行到清除U8Globe_CounterDog计数器指令,则判断主程序异常,可执行软件复位处理*/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8Globe_CounterDog;  //软件复位用计数器
volatile bit  fGlobe_EnClsWDT; //允许喂狗标志

void main(void){
       test_system_reset(); //测试系统复位情况..
       init_system();
       while(1){
           U8Globe_CounterDog = 0;  //

           ....//任务代码
           fGlobe_EnClsWDT = 1;  //在需要狗看门的地方,设立此标志
           .... //任务代码
      }
}

void interrupt TimerIsr(oid){
     U8Globe_CounterDog ++;
     if (U8Globe_CounterDog > N) ProcTimerOutReset(); //
     else if (fGlobe_EnClsWDT) {
          CLS_WDT();
          fGlobe_EnClsWDT = 0;
     }
     ...//处理其他事情
}

分析:
优点:
1 主程序跑飞,则无法置fGlobe_EnClsWDT标志和清计数器U8Globe_CounterDog ,则中断服务程序也无法喂狗,将发生超时软件复位或者看门狗复位;
2 若中断被异常关闭,则无法喂狗,将发生看门狗复位;
3 若中断没被关闭但跑飞,也将无法喂狗,将发生看门狗复位;

缺点:
1 占用一定的中断处理器时间;
2 要求TimerIsr优先级为最高;

    若有人觉得在ISR中喂狗不好,那么也可以反过来,在TimerIsr中设立标志和清计数器,而在主程序中喂狗和处理超时软件复位.

    至于代码中加了计数器U8Globe_CounterDog,个人觉得,用户可以在复位前做一些工作,不象看门狗复位过程中,用户无法控制.

    请hotpower,xwj等前辈点评

网友F:
何必

这一点和yewuyi的架构类似
不过是将ClrWDT放到检测到时钟标志后清狗
if (fGlobe_1ms){
    ClrWDT();
    ......
}
只是挪一下地方而已,效果相同

我用两个狗,一个硬件狗,再虚拟一个软件狗……哈哈
用软件狗检测异常,提前处理
不过应用还是有限

网友G:
程序框架

都是高手,俺看不明白呀

网友F:
如100ms时,你的1ms,2ms,5ms,10ms,100ms里的任务都要执行,如果这些任务执行的时间和超过了2ms, 那么对1ms的任务肯定是有影响的。

肯定会的……

楼主:
v2版终于该好了。

v2版终于该好了。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
http://yanfeng106.gbaopan.com/

在文件的安排上做了较大的修改,更新并调整了文件。即具体的细节上改动较大,而思想方面基本没什么变化。

因为比较喜欢在cygwin下工作,今天想写个makefile来自动编译工程没有成功。我已经想到了解决的方法,但是想到的这两个方法我都不会。看来想摆脱uv2这个ide还是有点困难啊!有没有对makefile方面比较精通的高手,能否指点一下。主要的问题在包里的ChangeLog文件里。

网友H:
碧水长天 ,问你一个问题?

else if (U81msCounterA == 1) ProcMotorProtect(); /*2ms周期的任务*/
中的ProcMotorProtect();程序应该是1ms周期的任务,因为你的标志位fGlobe_1ms是一秒标志位的, 这只是个人想法。。有错的说一下谢谢
下面几个也差不多的,,
else if (U81msCounterB == 1) ProcPwmAdjust();  /*5ms周期的任务*/

else if (U81msCounterB == 3) ProcSpeedCount();
 Proc6sCruise();/*100ms周期的任务*/

网友B:
个人意见

荒野门士,我的注释是对的,请再仔细看看代码,思考一下。

关于提到1ms,2ms,5ms等任务是1ms任务的整数倍时,因此对1ms的任务有影响的问题,我不同意上述几位同志的观点,我个人觉得:
当所有Xms的任务都要执行的时候,此时是处理器的最大负荷,设计任务的时候,要计算此最大负荷是否超出了处理器的能力。在满足处理器能力足够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设计会带来这样的好处:

1 再添加数量适当的非1ms的任务,不会对其他任务有任何影响,我可以添加到5个1ms的任务,10个10ms的任务等等...;
2 各个任务均按照比较严格的时间周期运行,在需要计时的时候(比如键盘扫描、显示刷新、定时通信等),均比较方便;

网友I:
好资料啊。

水平有限,对这些不太懂,收藏起来,帮前辈们顶顶

网友F:
比较同意碧水长天的说法

但在系统负荷最重的情况下其他任务有可能被滞后……
需要即时处理的任务只能放到中断去

网友I:
仔细学习了一下,还是不懂

好贴再帮顶一下。我对这个模块花结构很感兴趣,增删都很简单啊。但是我不明白:如果你定义一个大的缓冲区(全局变量),比如缓冲里的那些变量在每个模块都要用到(串口模块往外发,定时器模块显示它们),这个缓冲在你的那些文件中具体到哪个文件定义呢?
本人刚学MCU,编程都是在一个文件里的,这样感觉结构很糟糕。多谢楼主提供给这么好的结构,谢谢拉。
问题很菜,别见笑啊。

楼主:
答楼上。

你可以添加自己的文件,在自己的文件中定义,也可以在main.c文件中定义。

楼主:
首先你要确认你用的是v1版还是v2版。

v1版是很久以前写的,我把它放在网上之前只是把数据类型统一了一下。我现在都觉得那时把问题复杂化了,所以才会有v2版的初学。v1的文件不是放在同一个目录的,因此你那样写是有问题的,应该改为#include "..keyboardkb_scan.h"。建议使用v2版。
还有一个可能时你没有在config.h文件里使能KEYBOARD_EN,即把按键关闭了,这样这个模块的定义及声明都被屏蔽了,因此会提示你没有错误。
#define KEYBOARD_EN    0

建议你不要在keyboard里面定义delay函数,一个好的建议时自己写一个delay.c的文件并在里面定义,或者在misc.c文件里定义。

网友I:
回楼主

我使用的V2版本的,而且和你的一样,所有的.h和.c在同一个目录下。所以用#include ""。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存放全局变量的那个.h可以被每个模块调用,而每个模块的出口函数用extern定义后再调用不可以呢?它们都是同一目录啊。
不好意思,让楼主多费心拉

楼主:
头文件只用来声明,不要用来定义变量。

这样我也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如果还是不能解决,你可发邮件给我。

网友J:
谢谢,学到很多

谢谢,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