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一种电视节能插座不错,就是贵200多一个太贵了!

楼主(2008-04-09):
实际成本应该没有这么贵,这样不是无法推广吗?

网友A:
又一个忽悠的产品`~~~

谁要技术?我可转让技术,转让费10元....

网友B:
不明白,电视怎么节能?

电视机节能?LZ是不是搞错了,这你也信?

网友C:
10yuan.我要了......

网友D:
99%又是骗人的

网友E:
要做到关机完全断电(0功耗),又能遥控开关机没一点难度

只要你想的到...

网友F:
我们的学习型红外遥控插座就可以实现

可以把你的电视机顶盒遥控器开关机键学进去,关电视的时候用机顶盒遥控器控制插座可以把电视彻底断电
而学习型红外遥控插座自身耗电仅3毫安左右,远小于电视机待机功耗

网友D:
要做到关机完全断电(0功耗),又能遥控开关机没一点难度?

家电厂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偷懒还是节省成本?

网友G:
真的?假的?

网友:
彻底断电后再遥控开机靠什么提供电流?

网友B:
唉,那个零工耗是带引号的

不过确实可以做的很小,待机电流可能小于1uA,所以说是零工耗,只能说是很低功耗了。发现现在的厂家(专家)很会发明新名词,很低的功耗叫零工耗,不过与有些东西比起来确实功耗很低,就拿电表(电能表)里的低压电路供电吧,就有使用RC降压电路的,零工耗电路与之相比确实算得上零工耗了

网友H:
零功耗..还在会爬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实现了,用力一拽……

网友I:
不骗人,7楼说的是对的,但不是绝对零功耗

关于8楼的问题“家电厂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偷懒还是节省成本?”,这是因为国家没有强制要求,厂家要节省成本当然不会做进去;现在国家的推荐低功耗(忘了1W还是3W)待机标准也没人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