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请帮一下忙。关于74HC595

楼主(2008-04-09):
我想用74HC595做为驱动,驱动LED数码管。
现在只是用这个芯片试验一下。
显示一个固定的数,静态显示,结果显示的不对,找不出原因,请帮助一下
下面就显示“0”
SDATA_595  EQU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CLK_595   EQU  P1.1   ;移位时钟脉冲
RCK_595    EQU  P1.2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START:MOV R0,#3FH
      CALL OUT_595
      CALL  DELAY
      AJMP  START
;输出锁存器输出数据子程序

OUT_595:
         LCALL WR_595
         CLR  RCK_595
         NOP
         NOP
         SETB RCK_595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RET
;移位寄存器接收数据子程序
WR_595:  CLR C
         MOV R4,#08H
         MOV A,R0
WR_LOOP:
          RRC A
          MOV SDATA_595,C
          SETB SCLK_595       ;上升沿发生移位
          NOP
          NOP
          CLR SCLK_595
          DJNZ R4,WR_LOOP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5,#03H
DEL0:
                MOV  R6,#0FFH
DEL1:
                MOV  R7,#0FFH
                DJNZ  R7,$
                D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END

网友A:
怎么个不对,也不说现象

谁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有两种情况应该注意:1.注意数码管共阴或共阳,两种显示数据是不一样的。2.注意移位脉冲次数。你的WR_595子程序里移位脉冲只有7个上升沿(少了一个),你自己找吧,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至于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判断出来,就是看现在的显示(0少了左上一竖划)),反推出输出数据是(1F ),是的话就是那个上升沿造成的,至于怎么出现的,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