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学习红外遥控器

楼主(2008-04-09):
我打算弄个万能自学习遥控器出来,红外的
但是思路上还有问题
我想用捕捉脉冲上升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来做
即把每个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和低电平持续的时间都记录下来并保存在EEPROM中
遇到的问题:
1.RAM太小,不能一下子记录那么多数据,因为红外的编码一般有32位,高低电平数有64个,且每个捕捉值占2个字节,则总共需要128个字节,
2.如果记录一个保存一个,则RAM使用可以降低,但由于写ROM的时间达到毫秒级,太慢,可能会记录不到所有脉冲,以至还原时出现不能还原
所以请教各位高手: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举两得,期待中......

网友A:
这样的方案没有免费的

最好买人家的方案吧!

网友B:
给你一个提示

相同宽度的电平值只需要保存一个就可以了,一般的红外编码,电平宽度个数不会超过10个的。

网友C(2010-04-20):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  要是相同宽度的电平只保存一个的话读出的时候怎么解决啊

网友D:
也还可以分多次存,比如先存前8个脉冲,这样8次可以搞定。。。。

网友E:
lz的意思是你的遥控器接收到什么样的红外编码,就发射什么样的红外编码,这怎么像红外转发器?

网友F:
lz应该先研究一下各种红外遥控格式。其实所有常见的格式加起来,脉宽种类也超不过20个去。

网友E:
如果是想做可以发射各种红外编码的遥控器,只需把各种红外遥控格式存在ROM,搞个功能键切换就行了。

网友G:
现在的MCU越来越强,比如STM32. SRAM大大的有。
另外,学习遥控器不仅仅是学习带载波的,还有不带载波的遥控。
除38k外,载波也有各种频率.
占空比也很丰富,不过不重要。可以不学。
所以真真的万能学习,连载波都要学。

网友H:
哪有这样存储的……用状态机直接解析吧

网友I(2010-07-07):
目前我所遇到的红外码有大于256位的,2字节存一位,至少要1K空间存一条,才能保证万能。

网友A:
我遇到的最多位是384位,大金的空调遥控器
我们红外学习模块可以学习622位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

网友J:
通常一次按键发送两个或更多的编码,所以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的数据,可能是重复的

网友K:
学习型遥控器方案,提供源码
http://www.mcusky.com/learnable-ir/l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