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或Flash存储器做字库,如何办

楼主(2008-04-10):
用E2PROM与单片机连接做数据的读写,这样我会做;但现在要用它(如24xx或者Flash)做字库,不知道这些字用编程器如何直接烧写到存储器中,用编程序吗

网友A:
有专门的编程器 的,

网友B:
自己做一个二进制文件

直接用烧写器写入即可

楼主:
这个二进制文件怎么做呢

这个二进制文件怎么做呢,不好意思,我真的是不懂,是用叫做汉字内码或者是ASCII码做吗

网友C:
做个软件,提取字库。

网友D:
吧字库做成bin文件烧进去。

网友E:
网上有现成的提取字库的软件

我的LED显示屏控制板就是用的串行存储器存储字库,先用字模软件生成一个二进制的字库,然后自己在上位机写个软件把二进制字库文件读出来通过串口下发给控制板写到串行存储器里。

网友F(2014-04-04):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G:
我都是把12点、16点、32点的汉字写入一片8腿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