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单片机完成接收sim卡短信!

楼主(2008-04-10):
用单片机完成接收sim卡短信,然后识别,最后做出判断然后输出!
用单片机这样做好实现吗?
朋友们给点建议或者是帮助点资料,告诉我点这方面的网站也好啊!
谢谢了!
我正在做这个东西,感觉资料不够,网上的资料我也找了!

我手机短信接收用的是工业上用的模块WAVeCOm Q2406a ,有别的好点的模块吗?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没弄过,但是知道一点基本知识

相对来说不是很难,WAVEcom的模块比较好用,反正我用过感觉好用,不像西门子的还得加专门的开机电路,手机接收的短信(好像是PDU编码,GPRS的不知道怎么弄)得经过转换(解码)才能被单片机识别,这个也不是很难,好像网上能找到例程。识别以后再输出就更简单了。好像有新的短信时会通过串口发送数据(AT指令),当然你也可以查询(AT指令),接下来怎么弄就不知道了,应该是能通过AT指令把数据通过串口输出的。据说WAVEcom是做手机模块的最大厂商,每年国内手机厂家向他定上亿的核心不分(世界上只有少数厂家拥有技术)

网友B:
我在用西门子的TC35模块

非常经典可靠的模块,单片机用的是STC89C516RD+,用了好几年了,非常可靠,单片机控制TC35收发短信还是挺容易的一件事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

网友B:
图片没传上去

网友C:
有现成的模块

你要先买个模块,价格从100多到上千不等,我用的华为的,还不错,然后对模块读写就可以了

网友D:
华为模块

价格从100多到上千不等
100元能买到什么样的模块?我以前也是用化为的,GTM900至少也有250吧

网友E:
GTM900B现在210左右

网友F:
去通讯技术坛看老帖

GSM/GPRS模块选型指南见我的Blog。

网友B:
我的控制板包含TC35模块和单片机

整个就是个GSM控制板,200/个就能卖!

网友G:
问下。。。

正好我们也在做这个。。。
想问下能不能通过直接连手机来实现自动报警,手机短信远程控制??
需要加上DTMF 这块东西吗?

楼主:
谢谢楼生的朋友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啊,我正准备做,打算去市场上看看这些模块的价钱,然后回来就动手开始做,我的资料也不是很全,正在搜集!
3楼朋友图片没传上来啊!

楼主:
购买WAVECOM Q2406A 这个模块还是 TC35

sim卡的模块只有TC35 和WAVECOM Q2406A 这两种模块吗? 还有别的吗!
这两个模块感觉tc35在市场上不太好买啊!

楼主:
哪个模块更好

WAVeCOm Q2406a   gtm900  还有 tc35 这几个模块哪个更好些,实现短信的发送和接收短信的识别? 哪个更好些,更容易使用些?

朋友们推荐下好吗?

上面的模块都能实现 打电话通话吗?

网友H:
TC35

如题目 很好用

网友I:
re

TC35i国内小公司做的比较多,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模块用,也可以自己做。电路代码都应该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