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D都接到了IC的片选信号上?

楼主(2008-04-10):
为什么PLD都接到了IC的片选信号上?

网友A:
地址分配、控制

给每一个 IC分配一个  类似 片外RAM 的地址

======= 古老的 51 用 74 系列 芯片  搭建......

楼主:
那请问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呢?

那请问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呢?
   我发现CPLD上面有单片机的P00到P07还有P20到P25和ALE信号接上面去了,其他的CPLD引脚就是全部控制什么74系列的 138,245,274之类的芯片!对了这个CPLD还接了JTAG这个应该就是烧写程序到里面去的接口吧!那请问我怎么去猜测它内部的结构呢?

网友A:
内部结构 还是不要猜了

现在的 PLD 越来越复杂,价格也很低。甚至可以放入一个MCU...

还是研究“产品 整机 功能”吧。

楼主:
我想要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那还不只要去猜了

网友B:
你吧它内部的电路图、或逻辑图挖出来就知道为什么妖那样

用CPLD的目的
1、是为了设计、实现复杂的逻辑,
2、也是为了保密

就是为了避免抄袭,为了不让你看的

加密后除非你花钱去**,否则是看不到的,就算**了,也很多时候是看不明白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我也发现其实就是在控制所有芯片的使能信号的

网友C:
自己设计就行

网友D:
re

楼主不是已经知道它是做片选的,还想知道什么?怎么设计的?就是用逻辑语言编辑出来的,然后烧在片子里用!

网友E:
74ls138的作用,

网友F:
从硬件的整体功能上去分析然后重新做一个是最简单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提示

谢谢各位前辈的提示,其实我全部找到他的作用但是我就是不会用JTA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