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聚焦的问题,请解答一下~

楼主(2007-01-23):
红外发射头发出的红外波是散射的,有没有办法让它就象激光一样聚焦性一样好??
在前面需要加什么装置??谢谢,这个装置加上后效果如何?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网友B:
是不可能和激光一样聚焦的

网友A:
如果是为了增加距离

不如减小占空比加大电流

楼主:
lanmp

谢谢lanmp 的热心,我并不是为了增加距离,应为我的距离已经够了,但是需要红外不要太发散了,所以希望有办法把发散的红外汇聚,不希望发散。最好象一条直线一样,谢谢~~~~~~

stycx:你有什么比较可行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C:
聚光碗或透镜,可以参照LED手电

网友D:
挑一个小角度的发射管咯。找找看

网友E:
不如换成激光管吧

网友F:
不可能达到激光的效果

网友B:
用激光管最简单

网友C:
激光管也是经过聚焦的

网友G:
最好不用38K

ATMEL有块U3258B,能接收20K-60K,通过调节电阻调节中心频率.
我曾经用过22K(自己产生),方向性很不错.
不妨一试.

网友H:
加透镜了。有小角度的发射管最好,可是买的时候厂家没有

楼主:
liyong110

ATMEL的U3258B好象在它公司的主页上都没有资料呀

网友I:
加凸透镜是可以聚焦的,怕调试起来费劲

楼主:
winhiwang

一般的透镜可以吗??

我听说有种什么菲涅耳透镜,谢谢~

网友H:
就是一般的透镜,红外线收发都用透镜可以传100米。

“我听说有种什么菲涅耳透镜”,这玩意可不能用。

楼主:
兴隆

谢谢你,我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