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O口取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我用单片机P口取一个光电开关的信号,因为光电开关感应距离比较大,在1米和0.5米左右,所以输出的信号电压值比较高,最高的可以达到12V,那么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信号分压到5V再接到I/O口会比较好点呢?请指教!

网友A:
电位器

用一10K电位器分压

楼主:
新问题来了

我用了电位器,确实把电压降到了5V,但是当我把这个信号直接接到I/O口的时候,光电开关感应到物体,电压本来是变为0,为什么不变?是不是这个信号不能直接接到i/o口?搞不懂!

楼主:
电阻这么用?

是要串一个电阻么?还是怎么用电阻?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可以不用电位器,直接用电阻。

网友B:
关于3楼的问题

不接到I/O口的时候,电压会不会变0?

楼主:
不接到I/O口,电位就会变低

网友C:
估计搂主不是分压式接法

网友B:
0V会不会是

实际上没有下拉,而是不输出任何电压,变成了高阻状态

网友D:
描述问题能力太差?

网友E:
用比较器

用比较器如:393等。设定一个触发门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