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37的芯片上有一共有三个点,如何放置阿

楼主(2008-04-11):
那个是第一管脚阿,管脚顺序是怎样的阿,如何放置。多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datasheet里都会有说明的

再看

网友B:
单个的,比较小的圈就是第1脚

有2个是对解的,比较大的圆圈,另1个是单个的,比较小的圈就是第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