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个485通讯程序参考参考

楼主(2007-01-23):
(无正文)

网友A:
就单片机来说,485和232程序是一样的

差别在硬件上的不同。

网友B:
基本一样,区别是包括收发的控制,地址的选择

网友C: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1、485只能半双工;2、要控制收发方向

网友D:
可以用串口实现,只要熟悉通讯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的大部分不现实

网友F:
道理好说

具体不好做啊

网友G:
比232多个控制口

我做的时候把这个口连接在P口上,然后在程序里比232多了这个口送1送0。
而且485发送的时候有很多注意事项,你最好加上。比如发前发后延迟一段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