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在MCU里面使用goto(jmp) $吗

楼主(2007-01-24):
MCU, go, pic, pi, ic
记得课本上经常使用类似JMP $这样语句。

单在51或PIC以及类PIC MCU中,谁敢使用这样的语句呢,

除非你是比较有经验的老手,可以通过中断来挽救PC。

欢迎大家发表高见呀!

网友A:
我是不会用的,用这种语句的人应该没有模块化编成,

或者是做致命错误的陷阱

网友B:
程序某部分出错,等待狗叫

网友C:
该用的时候决不手软

   如果不能用,C语言早就废掉goto语句了

网友D:
用了以后有问题吗?

你如果用汇编的话,你不用编一个大的程序来看看

网友E:
习惯问题

C++大师建议不要使 用或少使用
goto  或强制类型转换
但在微软的代码里充满了goto和强制类型转换
说明 这些仅仅是习惯问题。

网友F:
个人认为不是不能用

在你可以确定他的地址的情况下用GOTO有时候可以让代码更容易让人理解,但是如你的程序中有很多指针和数组的话,还是少用goto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