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要求选什么单片机好呢?

楼主(2007-01-24):
我要这个单片机产生20K的方波,这样时钟中断就要40K,也就是定时0.025ms

什么单片机能在这个25us内完成70条左右的指令吗?

哪款dsp或者arm可以吗?

我现在只能尝试用空间换时间的笨办法,这样可以减少指令,但是需要很多的手工计算,要计算1200个值,这也太多了了吧!太恐怖了!
这1200个值保存为数组吧,光这个数据就要1k多的空间了,我还不知道在这里要查找第1000个值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使用avr应该可以~~~~~~~~或者使用1T的51~~~~~

网友B:
我的答案

从主频分出来,方波频率可以调呢!

网友C:
用普通51的T2方波输出功能就行/不用软件开销

楼主:
我得再说详细点

共输出13路方波a0到a12
a0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比如0.5s开始输出300个周期的20K得方波

a1是在0.6s输出10个周期10K的方波
a2是在0.61s输出10个周期的8K方波
a3到a12相似于a1,a2

网友D:
用silabs的C8051F系列

其PWM输出可编程,如果你不是同时输出方波信号,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有些时刻需要多路同时输出的

我在看T2大概能用起来

网友E:
没有看出来你要做什么

如果只需要产生一个频率输出,是PWM输出的话很多单片机都能硬件实现。推荐使用AVR单片机,速度快,资源多,还便宜。呵呵。

楼主:
我是做一个可多路同时输出的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