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用24MHZ晶振有问题吗?

楼主(2008-04-11):
我在网上看到at89s52用24MHZ晶振有问题,最近正好因为C52停产我也用S52也用24M,可是有时会有死机现象,这在原来用C52时是没有的,我想知道是否是S52的原因,还有STC89C52是否比S52好还有什么其他片子?

网友A:
33M,

除了手册上说得区别,C和S的区别主要在驱动能力上,
去google

网友B:
死机可能是因为s52抗干扰能力不如c52

楼主:
如果是干扰造成的死机,不知道watchdog有用吗?

网友C:
死机未必是晶体问题

要查找原因。

网友B:
那要把狗养好了,请参照hotpower的狗论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如果是干扰造成的死机,不知道watchdog有用吗?

网友A:
与狗无关,

狗只是防患未然,防止不可预见的故障,
在实验室情况下发现死机,难道还能寄希望于狗么?

网友D:
有的S52不能用24M

我以前有个S52用12M的没问题,24M就不行,当时找了好久没找出问题,后来换一个S52又可以了.可能S52之间的性能还不一样,有的好有的差

楼主:
估计是干扰了

产品生产四五年了,都不错,换了s52,出问题了,外围cmos芯片也不多,应该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E:
24M晶振

我用的AT89S52,用24M晶振,还从未死机(程序问题例外)

网友F:
有的不是24M

有些是-12的

楼主:
nxp就是philips的真的很好吗?

原来用P89C52X2也觉得一般,最近老是遇到

网友G(2014-12-01):
请问下各位大神,你们所用的晶振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在使用AT89S52前提下)

网友H:
一般单片机项目,用无源晶体的多。

对楼主的问题,说几点建议,能不能用,看手册,有没有超过最高工作频率,做产品,最好不要超过手册范围,因为稳定性没人测过;学生做实验,看着办就是了,能糊弄老师为原则。

实在要超频的,AT的,NXP的可以试试看,STC的就算了,那东西能跑已经很给面子了。

要死机的,狗只是还魂丹,不是金钟罩,死了复活,总是要掉装备的,多在自己软硬件设计功夫上做**,做到“不死”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