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函数问题 PID

楼主(2008-04-11):
(无正文)

网友A:
HOHO 给模型搞清楚了

首要是建模   这样才好调参数
用带死区的PID吧

楼主:
死区PID

死区PID 晕了???????????

网友B:
死区。

超调区域不控?

建模?程序跑飞了还乱控。知难行易:按自己希望的要求做个输入/输出表,查表数据控制。

楼主:
输入输出表也不错!

输入输出表也不错!

网友B:
有人挑剔。

有人说你查表法不叫PID,响应太慢。故意把输入跳变,来考验你系统的响应。

这还不容易,做一个有差调节的计算式,输入差别越大,输出量越多(暂时不符合输入输出表值)。当输入差别大于某个值时,全量输出(全速升/降温度),一旦接近设定值,即恢复到输入输出表值稳态输出。这个接近值的大小,与加热器的属性有关。

PID实现啦。

网友C:
为什么要建模?怎么建模呢?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哪位大虾能具体的说说呢
看书都只知道数学原型
PID这几个参数不知如何代进去呀

楼主:
系统函数

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测出 系统函数啊?
好像还有一种DDC算法,也不明白
在书上看到 H(s)=e^-ts/(1+T*S);
完全不懂!

网友E:
查以前的帖子

温控系统的数学模型不难,如果你有控制的背景。查表法确实不叫PID,因为pid有积分与微分项,不是查表能做到的,查表只能做到线性或非线性比例控制。

网友D:
很高兴能见到IceAge

翻了以前的老贴
IceAge回答得很详细
也许是俺没有控制背景理论吧
有些问题还得请教下
如 已注册 问过的一样
如何确定输出?
假如一个温度控制,设置目标温度100度,当前实际温度60度,前一次测量温度56度,再前一次测量温度55度,微分时间10,积分时间5,比例15,控制周期为2秒,输出用MCU的PWM控制固态继电器,PID计算的结果为VALpid,这个结果如何转化为PWM的占空比?

网友D:
引用老贴 会流泪的鱼 发过的贴请教

刚才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张温控仪的说明书,它P可以在0.0-100.0、I在0-4320、D在0-1200、0-60秒可调,默认是P=3.0、I=250、D=50,采样周期是20秒,就这些参数而言,假设我在设定参数的+-10度之间进行PID控制,公式还是这条:d(t)=p*(e(0)-e(1))+i*e(0)+d*(e(0)-2e(1)+e(2))经过几个周期后设定温度是60.0度,e(0)=55.0、e(1)=55.6、e(2)=55.9 (e直接把温度值代进来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D:
先顶起来.....

等待中......

网友E:
上述公式是所谓“增量式“

即:d(0) = T(0) - T(1) <----> T(0) = T(1) + d(0)

因为pwm 可以近似认为是线性的,即PWM的占空比与计算的结果为VALpid为正比关系,这中间的系数可以折入pid 中,也就是说最终计算的结果就是占空比。

网友D:
是这样吗

谢谢 IceAge
也许这样对我们刚接触PID来说还是不太了解
能否将上面的数值代入公式给我们演示一下呢

网友D:
TO:IceAge

V = Kp*e + Ki*integrator(e)  -->
I(n) = I(n-1) + Ki * (e(n) - e(n-1)) ---- 单独的积分器
V(n) = Kp*e(n) + I(n)

请教IceAge,对于上面的公式,I(n)是什么呀,e(n)是否为第N次的温度差
计算出V(n)后,怎么转换成最终输出呢?

网友F:
呵呵,计算值直接比例缩小作为PWM的占空比就行

网友A:
简单的温控系统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就想LS的那样查表吧,低了调高,高了调低,调节的程度与误差的程度成比例
就像热水器,对温度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偏离一两度都无所谓

另外:温度系统一般可以近似的看做惯性环节和延迟环节串联,也就是H(s)=e^-ts/(1+T*S);对于其中的t和T,一般要做试验才能确定,通过给定输出,测输出,然后做曲线拟合,确定t和T的数值,在次基础上,根据动态性能指标,确定PID的参数,你如果用单片机控制的话,还用把模型离散化

网友D:
LS的能把模型离散说说吗

现在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且编译器也不支持浮点
相同的原理,用比较法,高的停止输出,低的就加热
以前用在控制的别地方,温度误着最多也是几度而以
且现在用在给一块铝合金加热,温度误差可大了
采样回来的温度也跳变,如现是140度,下一次采样回来显示又变为119度这样了
所以才想用PID来控制看看

网友A:
主要是Z变换

这个你要看控制理论的书

你的控制对象不一样,也就是t和T的参数不一样,铝合金导热快,t和T也相应较小,你说的温度跳变较大,我想主要是这个原因

你就照ls的思路弄吧,误差比较大,输出就调大点,小就调小点,小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输出

楼主:
Z 变换好难

拉氏变换 S 换成Z 成差分方程
但是 即使是知道了 PID算法,微分方程的建模,感觉无从下手,
移相的角度,和温度上升的函数是有一定关系
那三个系数 Kp Ki Kd 是要用实验法测出来
把移相的角度是 a的话
那么P(T-T0)=U^2/R =U2^2(sin(2*a)/4*pi+(pi-a)/2*pi)*(T-To)=C*M*(T-To)-
Q
做拉氏变换 ,把 sin函数傅立叶展开
这个非线性系统 好像很复杂 看到一片文献是这样写的

网友D:
晕了阿

看到那么多的公式更是晕了
PID,难.......

网友D:
有个建议

哪位用单片机做过PID的,把程序贴出来
让大家学习学习
一行一行的分板下,这样有实列说明,应该很快就会明白

就像小说中古代人一样,先学好武功,后面再学心法

楼主: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C51BBS上就有一个 晓奇老师的 程序
程序 很容易懂 ,但是实在不懂怎么 建立数学 模型
怎么去求 Kp Ki Kd
哪怕是自己慢慢调也好,怎么从数据中得到这三个参数,
确实不太懂!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Error -  pp->LastError;     // 当前微分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网友A:
你不要去建模

我前面已经说啦,大多数温控系统可以看做是惯性环节和滞后环节的级联,问题是参数的确定是要做试验的,比如一个热水器吧,你需要测给定电压和温度上升的关系,然后做曲线拟合,求得参数,不过实际上呢,也没那么复杂,可以根据水温度上升与吸收热量的关系推到出其温度与电压的关系。
求得了传递函数,将PWM、AD或DA环节近似处理,根据稳态和动态指标,就可以求出PID参数值,用单片机的话,还要做Z变换,可以推导出PID的增量式表达式,所以呢,真正搞一个基于PID算法的控制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像上面都还没有考虑AD DA的滞后以及采样率的影响。
对与你那个东西呢,你不要去建模型,PID的实质就是根据误差调节,KI主要是消除静差,KD反映误差变换,用于调节动态响应,你这些现别管,开始先调kp,你根据温度传感器的输入和期望的电压输出来确定kp,现别太大,kp大可能会导致过冲超调,太小呢,加热速度不理想,把kp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值之后,然后可以调节ki,ki这个参数跟kp配合,可以达到消除静差的目的,也就是能够是温度达到你的期望,kp和ki调好之后再调kd,kd主要是响应的快速性有关,就是你调节了给定的温度值,使调节器能够更重误差变化率,增大输出,没有模型的话,这三个参数要比较难整定,要多点耐心,反复调整,在kp ki kd基本确定之后,可以根据误差的大小制定不同的控制策略,也就是在误差大于某个值时,采用查表法,只采用kp控制,不同的误差程度,采用不同的kp,而在小于某个值的,控制器不动作,无输出,避免频繁动作,误差在中间区域的时候,采用PID控制策略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指点,我也打算不用建模,只是感觉建模比较的NB
其实也用不上了,慢慢调吧,还有个问题就是看到书上有用求系统的阶跃响应
,然后根据经验公式求出 三个系数,不知这样可否,

网友E:
关于建模: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这个我以前做过很多,其实很简单:施加一个方波输入,测量输出,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系统的transfer function,然后手工保留主要零极点。
温度系统一般是一个一阶系统,transfer function in time domain:
T(t) = T0 + K * exp(-c * t)
s domain:
f(s) = K / (s + c),
这里 c 是物体的时间常数,k 是温度系数,与电流平方成正比。

一旦有了模型,就可以用 matlab/simulink 进行仿真,很快能找到最佳的控制方法或参数。

PID 的程序很简单,我贴过很多遍了。

好不厉害 25楼的调节方法很好,虽然通过实验找到参数辛苦些。

网友D:
RE

TO IceAge
可否再贴一遍呢
搜索论坛里你发过的的贴子
还没有找到

网友C:
想问下高手!建立数学模型主要是要考虑那些问题?

网友A:
找本系统辨识的书看看吧

~~~~~~~~~~~~~~

网友E:
pid 程序很简单

struct PID_STRUCT
{
     float Kp;
     fload Ki;
     fload Kd;
     fload X;
     float Intergrator;
};

void PID_Initilize(struct PID_STRUCT* pid,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
     pid->Kp = Kp;
     pid->Ki = Ki;
     pid->Kd = Kd;
     pid->X = 0;
     pid->Intergrator = 0;
}

float PID_RUN(struct PID_STRUCT* pid, float input)
{
    pid->Intergrator += pid->Ki * input;

//    float output = pid->Kp * input + pid->Intergrator + pid->Kd*(input - pid->X);  becomes:
   float output = (pid->Kp + pid->Kd) * input + pid->Intergrator - pid->Kd * pid->X;  //(pid->Kp + pid->Kd) can be merged.

    pid->X = input;
    return output;
}

程序完全可以优化,比如用 16-bit int 代替 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