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4-11):
各位大哥:
          请问这个指令怎么解: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先谢啦!!

网友A:
一延时

一延时
怎么了?

楼主:
我知啊

但是怎么解释呢?
               我算是的250*250再加上250次啊
          人家说不对

网友B:
wzlove

你先看看晶振要多大的 看看每条指令是几个周期的 时间=(250*250+2)个周期吧 你再看看书 应该有的

网友C:
延时

DELAY: MOV R7,#250 ;1
   D1: MOV R6,#250  ;1
   D2: DJNZ R6,D2   ;2
        DJNZ R7,D1  ;2
        RET          ;1

延时=1+250*(1+250*2+2)+1 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