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不能复位的怪现状

楼主(2007-01-24):
请教一个单片机不能复位的怪现状

我用的LPC2212,5V电源产生3.3V和1.8V电源,另外还要给
li电池充电,采用浮冲的方法,当电阻连接时,(充电状态),经常会出现DPJ不能复位的情况,但我提供的电流达500MA,电压应该没有垮
电阻短开时,一切正常,看了电源的波形,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不明白..!!!
还请大虾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好象是锂电池,可以那样浮充?

楼主:
该产品加了个充电保护板,所以我就...

网友B:
恒流恒压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