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测到90以上就不稳定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25):
具体的状态?也就是说误差能有多大?

楼主:
不是误差的问题,根本就没显示了

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A:
能不能证明是控制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B:
根本就没显示了? 怎么能确定是温度探头的问题呢?

网友C:
是啊,我用打火机烧过18B20都没有问题,要把它隔离出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