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静电干扰下花屏怎么解决

楼主(2007-01-24):
    用的128x64的液晶HY-12864B 控制芯片是splc501,lpc2214平台
在做emc试验时出现花屏,可能是里面的初始化数据受干扰出错,
有什么软件方法可以消除吗?
1.在程序中定时初始化液晶,比如两秒种就初始化一次液晶,
可以消除emc影响
但这个不管液晶是否受影响,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液晶是
否工作正常,如果不正常才初始化液晶,消除干扰?

网友A:
RE:

我碰到的问题和你类似,又有一些区别:我是单个液晶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连三块液晶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以前我也认识电的干扰或者emc问题,后来问厂家厂家说一个51带不动三块液晶,要加缓冲器,目前不管了,过完年再说,对于你的问题我估计
(1)用示波器调试检查51针脚输出方波是否正确(比如p0.0输出500ns的方波)
(2)连上液晶,停在输出命令处,检查各各针脚电平,测试51输出数据是否正确
(3)检察你的时序是否符合液晶说明书要求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在写data&command里面加delay

可以试一下在写data&command里面加delay
只不过刷屏速度会慢一些,应该可以解决你的花屏问题

网友C:
软件有点难,一般在液晶屏前面加一块厚一点的透明有机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