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我这个思路可行么

楼主(2007-01-24):
我现在有个方案:用一个MCU负责采集数据,通信,还有显示(12个数码管)。T0每隔20ms扫描一次按键和数码管(T0设置优先级最高)。
这样能行通么?谢谢!
还有:用一片74ls244和这12个数码管相连,采用动态扫描,能驱动起来么?用这个方案12个管子轮流扫描会不会出现亮度低现象呢?(假设扫描管子之间的延时调整到在最佳时间情况下)

网友A:
12个数码管其扫描时间最起码得2mS,建议使用1mS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如果采用间隔1ms的话,那么我感觉管子应该亮度不够吧?
我现在只有8个口来控制这12个管子,有什么好方法么?(不想用专门数码管显示的IC)

网友B:
2个138,用4个IO即可~~~

楼主:
TO hotpower

我的位选是用2个138连起来作成4-16的,用于点亮每个管子的。
而段选择怎么用138呢?138任意时刻输出只是一根线啊。我也不想用扫描段的方法。只是采用平时动态扫描每个管子的方法。

网友B:
倒塌了~~~没看来是段,你又没说明白

用一片74ls244和这12个数码管相连???

倒塌了,这句话我现在才明白.

8段12位.

244在某时刻驱动8端中的1位估计问题不大.
但138的某1位要承受8段的电流,估计有些倒塌.

网友C:
对于LED的扫描

   1. 何不采用共阳的LED来驱动,用74ls244(我是用74ls1644来驱动了34个LED的显示屏)采用低电平有效,用模拟的SPI,亮度问题可调换你的硬件电阻,就不会存在功率的问题;
   2. 你的动态扫描间隔时间采用2MS或1MS为好,太长了有闪烁,注意总的循环扫描周期不要超过了20MS,否则逃不过人眼的感知!

楼主:
有劳费心拉,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

我查查资料,如果138真的承受不了8段的电流,这道是个问题。
sharpxch兄说的有些复杂,我这个扫描打算在中断里做,不好太复杂了。如过20/12=1.67ms,我采用1ms就可以拉。单位有块5个管子的数码管,我间隔用1ms试试看是否管子有暗的表现。我主程序才用20ms中断扫描键盘和管子的方案可以行通么?我采用中断方式来做485通信(波特率低点的话),对于扫描中断它,不会产生错误数据把?
刚在网上见了个方案:用74ls164做段码也是用138做位选码的,138能承受164的电流

网友C:
我的也是在中断里完成的

   我的程式例图中的工作都是在中断里完成的,11个按键扫描,5*8段LED显示,PG电机的控速等等,合理布局,时序最重要!
相关链接:http://www.mymcu-ic.com/pjblog2/article.asp?id=4

楼主:
谢谢sharpxcb

反复看了你写的用74ls164实现多路时段的控制,觉得你的这个思想对我这个方案很有帮助啊。可惜的是你的那张图贴的太小了,看不清字,可以给我发过来么或贴了帖子上,谢谢啊。liyanbingabc@eyou.com

网友C:
我把原图贴上来了!

        我的原图贴上来了,呵,供借荐,有空呢,多到我的坛子去顶顶,应该还会有更多好东东值得大家借荐!
相关链接:http://www.mymcu-ic.com

楼主:
谢谢sharpxcb前辈,先收藏起来。

你的这个流程和我的思路相当符合啊,我也是算上按键共13个任务,每个任务均匀的分时来响应啊。多谢。
有空就踩踩你的坛子,偷学点艺,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