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模块化设计编写程序

楼主(2007-01-25):
请教大家单片机编程采用模块化设计我应该怎样 设计头文件呢我用的是C51,编译软件我用的是KEIL
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如何采用模块化设计编写程序

网友A:
将任务分离出来

网友B:
这样

按照功能分出模块,不通的模块放到不通的C文件,数据结构定义到相应文件中,尽量减少变量在各模块中的引用。不过一个系统必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过分的模块化,或者说内聚的话,会引起程序量加大,模块直接的联系变复杂。对单片机等小ROM、RAM系统有点不打适合。

楼主:

采用模块化设计编写程序该如何写头文件和豫定义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