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拉输出的I/O口在断电后会不会有一个低电平的过程?

楼主(2007-01-25):
推拉输出的I/O口,复位状态是高电平,在断电后,会不会有一瞬间是低电平?

网友A:
什么叫做断电后?请说清楚点可以吗?

网友B:
要看当时IO的状态

如果当时处于低电平输出态,当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就不会。

网友C:
断电过程中,高低电平的参照是什么?

网友D:
如果要求高,可是使用电源监控电路,在掉电的瞬间使IO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