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6仿真时的问题

楼主(2007-01-25):
Proteus 6仿真时,第一次按了仿真开启键后可以显示示波器的界面,但第二次就不行了
怎么把它调出来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

我以前的做法是删掉原来的示波器,然后重新拖一个出来~~~~~~那个波形图不要关掉,关掉就没拉~~~~~

楼主:
Proteus 6中的LED怎么不会亮的。。

Proteus 6中的LED怎么不会亮的。。
仿真有点麻烦了

网友B:
.

点debug就可以找到那个窗口

楼主:
我去试一试

网友C:
窗口全部在debug菜单里

网友D:
因为你把它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