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电路或者器件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25):
没有。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B:
好像有,也许我错了

记得老式彩电里有一个叫“延迟(延时)线”的东西,它通过多次反射达到延时光信号的目的,你可以查一下有没有类似的东西,还有,模拟示波器里用到延时电路,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C:
你要把你输入的信号说明

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别人才好解答呀

楼主:
太复杂了,我该用其他方法实现了

输入信号频率是1K到10K

我改用带片机控制脉冲的开始实践和结束时间这样实现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当然有

这就是所谓延时器电路,其实是一个AD输入,然后在Ram中缓存,再DA输出。

在音频电路里有很多,用于产生各种回音效果,或者是在很多的广场上用的公共广播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