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吗???

楼主(2007-01-25):
我是按照下面做的,但还是出问题(出现一个对话框了)。。。
/////////////////////////////////////////////////////////////////////
proteus 的帮助文件里说,想要实现keil与proteus互联,要做以下几步:
1.设置TCP/IP协议   (不清楚)
2.copy VDM51.DLL 到 C51BIN
3.编辑C51 里tools.ini文件,
  加入:  TDRV1=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4.keil 里设置: project-->options for project-->debug tab
5.选中use proteus VSM monitor 51( 如果想用两台电脑仿真,双击setting,输入IP地址 或
者DNS name.
6.载入proteus文件
7.proteus 里DEBUG-->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8.打开KEIL, 按F5 开如防真

keil 里设置: project-->options for project-->debug -->use-->打开列表
下面有几项,就是在tool.ini里加的。
不过,你应该在tool.ini 中的c51项设置
TDRV4=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网友A:
没有**,很有可能

网友B:
修改prosice.dll

其中有 75 0a,两个字节改为 90 90 即可

网友A:
看来fsaok是个有心人,当初俺想破,搞了几天

还没出来,后来到网上一看,出来了,

楼主:
fsaok ,,怎么改??

 fsaok ,,怎么改??

网友C:
用的哪个版本的PROTEUS啊?

楼主:
6.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