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的供电电压

楼主(2008-04-13):
对于混合信号单片机,一般有数字和模拟两种供电,对于模拟电压,如果模拟电压波动对单片机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

楼主:
踩踩,大家帮忙~~~

网友A:
应该倒过来说

模拟电路更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模拟电压波动肯定对单片机有影响

有什么影响?——这要看你的单片机哪些部分是通过模拟电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