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一款8051有E2PROM

楼主(2008-04-13):
我原来使用的是STC89C51
因为我使用了它的E2PROM,所以现在不能直接用AT89C51更换

楼主:
谢谢

不知道C8051FXX抗干扰性能如何,我用在电机控制系统上,且输入/输出没有和功率驱动部分隔离.

网友A:
很多

SST,新华龙,atmel,菲利普……

网友B:
RE:

STC89C51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