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与排阻问题!请问:电位器在PROTEL原理图里找什么代

楼主(2007-01-26):
电位器在PROTEL原理图里找什么代码?是不是就只有RESISTOR TAPPED?
那这样的封装又该是什么?我到入网络表后,强制被替换为AXIAL0.4怎么回事?

排阻是不是只有RESPACK1到RESPACK4?我的排阻是一个公共端,8个电阻另一端的,要自己画元件吗??我用RESPACK里任一个都不对阿!

网友A:
自己做一个

封装可以参考用sip类

楼主:
另外问一下:51的P0寇要输出高低电平的话

一定要接上拉电阻是吗?我就用排阻接这个上的

楼主:
电位器自己画一个是吗?封装用SIP3正好

那么排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