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时间校正问题

楼主(2008-04-14):
在系统中使用到了DS1302作为时钟芯片,设备是常年在户外工作,如何对DS1302的时间进行校正?设备中有GPRS通信模块,如果单通过GPRS通信的方法设定时间,通信包的延迟问题无法避免

网友A:
不需要准确到毫秒吧,

通信延迟可以忽略或补偿,

如果想精确些,可以先往返一条消息,计算下补偿时间,

楼主:
担心的延迟不是传输延迟

就像我们收发短信,有时候中午发的短信晚上才收到,GPRS通信好象也会偶尔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A:
re

如果非做不可的话,
那就在算法上弥补,比如收两条消息,

设备收到消息,给主机返回,
主机根据返回的延时程度,给设备发消息确认设备上次收到的时间有效,设备才修改rtc,

网友B:
电台报时信号

或者电波钟的信号

网友C:
听说西安授时台有广播信号。

网友A:
re 楼上

电波钟发射台在商丘。。。

楼主:
算法弥补的方法比较现实

硬件上修改可能来不及了,采用接收广播信号的话需要在硬件上加接收电路

网友D:
GPRS通信,通信包的延迟问题--再怎么也到不了秒以上吧??

这个和短信息可不是一回事

楼主:
如果在GPRS信号不是很好的环境下呢?

短信延迟是怎么会事?我以前经常遇到这种事情,GPRS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是通过中移动的网关接入internet的呀

网友E:
广播信号估计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