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能总结下芯片上面的数字字母都是代表什么意思不?

楼主(2008-04-14):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请你好好参阅下各个IC公司对IC的型号是如何编码的

网友B:
没有统一标准,去看手册

网友C:
3楼说的是

网友D: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统一?有这么多的公司

网友E:
一般代表封装。

生产采购物料,BOM表一定要写明后缀,否则可能采购的封装不一样。

楼主:
啊!原来这样啊!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啊!原来这样啊!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我发现有些公司的型号是看第一排有些公司是看第二排还有些公司是看第三排哎!搞不清楚!呵呵

网友F:
请问有谁能总结下证件上面的数字字母都是代表什么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