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句,分时调度时钟节拍一般搞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08-04-14):
(无正文)

网友A:
10ms,标准配置

网友B:
这个看你的时钟和你的需求

这个看你的时钟和你的需求
如果你的时钟快,可以设快点,运算也快,如果你时钟很慢,你设再小,系统开销太大,没有意义
另外,你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大可以把时间片设小点,这样,系统效率高,更多的CPU花在程序上,而不是花在任务的切换上.

另外推荐一个好的电子开发工具\元件\模块\代码\书籍等电子物品交易网,免费开店,可以卖自己不用的开发工具代码等
电子淘宝网,谢谢!

网友C:
如果自己不会估算的话,就10ms吧,

网友D:
根据任务要求响应时间设置

例如你的任务只有键盘扫描,那么最快也是20ms设置,理论上10ms内的变化不响应,快了也没用。

再例如任务是时钟,切换分辨率1秒/1000ms,那么就希望把系统心跳设置为500ms。空闲时间CPU休眠。

看了一个洗衣机调度程序,系统心跳设置50ms,因为是用的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