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0(p3.2)边沿触发中断需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8-04-14):
是正电流,还是副电流?
我用+5v直接触发可以,中间用一个2K电阻就不行了。是stc12c5410ad.
难道int0需要上拉或者下拉吗?

楼主:
我没有设置这个管脚,是不是要输出0.或者1才能正常?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来源的地方接了电阻以后不一样了?

楼主:
要先锁存为 ‘1’,才可读到外部正确的状态.

1.准双向口输出配置
准双向口输出类型可用作输出和输入功能而不需重新配置口线输出状态。这是因为当口线输出为1时驱动
能力很弱,允许外部装置将其拉低。当引脚输出为低时,它的驱动能力很强,可吸收相当大的电流。准双
向口有3 个上拉晶体管适应不同的需要。
在3 个上拉晶体管中,有1 个上拉晶体管称为“弱上拉”,当口线寄存器为1 且引脚本身也为1 时打开。
此上拉提供基本驱动电流使准双向口输出为1。如果一个引脚输出为1而由外部装置下拉到低时,弱上拉关闭
而“极弱上拉”维持开状态,为了把这个引脚强拉为低,外部装置必须有足够的灌电流能力使引脚上的电
压降到门槛电压以下。
第2 个上拉晶体管,称为“极弱上拉”,当口线锁存为1 时打开。当引脚悬空时,这个极弱的上拉源产
生很弱的上拉电流将引脚上拉为高电平。
第3 个上拉晶体管称为“强上拉”。当口线锁存器由0 到1 跳变时,这个上拉用来加快准双向口由逻辑
0 到逻辑1 转换。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强上拉打开约2 个时钟以使引脚能够迅速地上拉到高电平
准双向口带有一个施密特触发输入以及一个干扰抑制电路。
准双向口读外部状态前,要先锁存为 ‘1’,才可读到外部正确的状态.

楼主:
我的程序是这样:

    SYNC_LINE=1;
    //IT0 = 0; //外部中断0,低电平触发中
    IT0 = 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中
    EX0 = 1; // 允许外部中断0 中断
    SYNC_LINE=0;//  1->0  edge interupt    (the first interupt)
所以,还得加上:
 SYNC_LINE=1;//1 for input ,0 will need more current

网友B:
去掉2K电阻。

被分压,当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