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程IAP方案

楼主(2007-01-26):
做过一个STC51单片机项目,和PC机485通信,距离100m。
现在要求远程下载更新单片机的程序。
就是说和单片机的连接有一条双绞线。还可以控制单片机的电源开关。
人不能到达单片机的位置,从PC机这边可以把新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还可以控制单片机正常运行。
我想了好久,拿不出办法来。
敬请各位大大给我一个提示,多谢。
对成本不太敏感,单片机型号不限,双单片机也可以。

网友A:
stc51系列的可以自编ISP程序,

实现远程升级,但12c4系列的没办法(我打电话问了,他说不提供),12c5系列的可以rww,升级的时候也有点麻烦,所以建议用atmega8,性价比高多了.我一台主机带
100个,以前没考虑清楚,现在又要改版,麻烦,以后不用stc的了,这样的策略,想不明白

网友B:
感觉用一个小单片机来控制电源比较好

小单片机一直供电(如果由电池供电最好有省电模式),每隔一段时间采样主单片机引脚电平,如果判断到主单片机断电,则打开自身串口接收中断,接收到正确命令后主打开单片机电源。ISP程序中判断某个可以由小单片机控制的电平状态,如果符合,则进入ISP,否则跳转执行用户程序。

网友C:
通讯协议整好,用STC的软件复位特性

网友D:
没有做过远程iap

不过stc单片机就是靠串口下载程序

你只要把串口线设法延长100m并且能控制单片机上电就可以下载了
也就是说是全双工的;你的485是否要改造呢

不知有谁做过stc单片机的远程升级;
stc吹牛过头实在令人生厌,不开放的功能就别宣传,宣传了的就得开放
能做到什么就是什么。忽悠一帮最实在和认真的技术员,啥玩意

网友C:
ISP的协议没有公开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给我的提示。

感谢楼上各位给我的提示。

我打算先试一下STC,利用STC提供的下载软件,把232改成485,看行不?
我的单片机和PC机只有1对485线连接,PC机COM口插了一个232转485插头(买的)。
另外我可以控制远程单片机的电源。

距离100米是一个数量级的估计,且考虑干扰,所以必须使用485。

再次感谢,有了结果我再通知好心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