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软件设计流程

楼主(2007-01-26):
偶在196KC中应用的思路.

网友A:
跟你凑热闹,发一个C语言的,AVR单片机

ST7920串行接口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Port Define***********************/

#define    LCM_CLK_HIGH    PORTD|=0x02
#define    LCM_CLK_LOW    PORTD&=0xFD
#define    LCM_SID_HIGH    PORTD|=0x01
#define    LCM_SID_LOW    PORTD&=0xFE

#define    sync_command    0x00
#define sync_data    0x01

const char C_design[]=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nst char Doraemon[]=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2,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nst char mop[]=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nst char mop_87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1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20,0x09,0x2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1,0x05,0x00,0x1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System_init (void)
{
    DDRB = 0xFF;
    DDRC = 0xFF;
    DDRD = 0xFF;

    PORTB = 0xFF;
    PORTC = 0xFF;
    PORTD = 0xFF;
}

void delay_ms (char ms_time)
{
    unsigned char m,n;
    while(ms_time>0)
    {
        for (n=1;n<4;n++)
        {
            for (m=1;m<255;m++)
                asm("nop");
        }
        ms_time--;
    }
}

void send_sync (unsigned char sync_type)
{
    unsigned char send_counter = 5;

    LCM_SID_HIGH;

    while(send_counter--)
    {
        LCM_CLK_HIGH;
        LCM_CLK_LOW;                //Sync Bit String, 5x"1" Bit
    }

    LCM_SID_LOW;                    // R/W = Write
    LCM_CLK_HIGH;
    LCM_CLK_LOW;

    if(sync_type)
    {
        LCM_SID_HIGH;                // R/S = Data
        LCM_CLK_HIGH;
        LCM_CLK_LOW;
    }
    else
    {
        LCM_CLK_HIGH;                // R/S = Command
        LCM_CLK_LOW;
    }

    LCM_SID_LOW;                    //Fixed "0" Bit
    LCM_CLK_HIGH;
    LCM_CLK_LOW;
}

void send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send_counter;
    unsigned char high_low = 2;

    while(high_low--)
    {
        send_counter = 4;

        while(send_counter--)            //Send High / Low Half Byte
        {
            if(data&0x80)
                LCM_SID_HIGH;        //Send A "1" Bit
            else
                LCM_SID_LOW;        //Send A "0" Bit

            LCM_CLK_HIGH;
            LCM_CLK_LOW;
            data = data<<1;
        }

        send_counter = 4;

        LCM_SID_LOW;

        while(send_counter--)            //Fixed 4x"0" Bit
        {
            LCM_CLK_HIGH;
            LCM_CLK_LOW;
        }
    }
}

void init_lcm (void)
{
    send_sync(sync_command);
    send_data(0x0C);
    delay_ms(1);
}

void turn_on_grafic (void)
{
    send_sync(sync_command);
    send_data(0x36);                //Enter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_ms(1);
}

void turn_off_grafic (void)
{
    send_sync(sync_command);
    send_data(0x34);                //Enter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_ms(1);
}

void set_GD_add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send_sync(sync_command);
    send_data(y|0x80);
    send_data(x|0x80);
    delay_ms(1);
}

void CG_cls (void)                    //Clear Scream, CG Mode
{
    send_sync(sync_command);
    send_data(1);
    delay_ms(1);
}

void G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x,y;

    turn_off_grafic();

    x = 0;
    y = 0;

    while(y<32)
    {
        set_GD_addr(x,y);
        send_sync(sync_data);

        while(x<32)
        {
            send_data(0xAA);
            x++;
        }

        x = 0;
        y++;
    }

    delay_ms(1);
    turn_on_grafic();
}

void lcm_printf (void)
{
    char string[] = "The Brown Fox Jumps Over";
    char* sp = &string[0];

    send_sync(sync_data);

    while(*sp != 0)
    {
        send_data(*sp);
        sp++;
    }
}

void DG_draw (const char* picture)
{
    unsigned char x,y;
    const char* DG_p;

    DG_p = picture;

    turn_off_grafic();

    x = 0;
    y = 0;

    while(y<32)
    {
        set_GD_addr(x,y);

        send_sync(sync_data);

        while(x<16)
        {
            send_data(*DG_p);
            DG_p++;
            x++;
        }

        x = 0;
        y++;
    }

    x = 8;
    y = 0;

    while(y<32)
    {
        set_GD_addr(x,y);

        send_sync(sync_data);

        while(x<24)
        {
            send_data(*DG_p);
            DG_p++;
            x++;
        }

        x = 8;
        y++;
    }

    delay_ms(1);
    turn_on_grafic();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m,n,x,y;

    System_init();
    init_lcm();
    CG_cls();
//    lcm_printf();
    GD_cls();

    while(1)
    {
        DG_draw(&Doraemon[0]);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G_draw(&C_design[0]);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G_draw(&mop[0]);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G_draw(&mop_874[0]);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