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一切正常,固化到CPU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8-04-14):
仿真时一切正常,固化到CPU后,显示不正常,好像有干扰,我没办法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我用另外一块实验板试了,显示正常,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我的布线有问题,或者其他原因,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
再给出PCB图

网友A:
非常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时钟频率二者不同

若非,则另外检查电源、EA引脚、复位等。当然,固化操作本身也许存在问题,程序未正确烧录。

楼主:
但我烧好得CPU用在另一块实验板上显示正常。

网友B:
一个一个换呗!

网友C:
复位电路好像不对吧?

网友A:
那就是你的这块板焊接有问题

网友D:
最好是具体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不一定是MCU这部分有问题,有可能是显示部分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E:
硬件问题

一定有错误

不会是排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