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pwm电机调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5):
用pid控制有刷电机稳定在6k转速,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速度上了6k就能稳定,但是开机后速度有时到不了6k,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你是全负载启动啊?

是不是饱和了

楼主:
我的负载很轻,就一个铝制的离心筒

你说的饱和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