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WIN仿真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1-27):
用万利的仿真器+MEDWIN3 在线仿真时发现如下问题:
    用c编写的程序能够在MEDWIN3中编译链接成功,但仿真时无现象,用示播器确认仿真器无输出。同样功能的程序,用汇编编写的能够正常仿真,并驱动目标系统。即使是最简系统,现象依然如上,我用的是KEIL 750**版作为C编译器,前后换过3、4个版本的KEIL,并下载了最新的MEDWIN,依然没有改观,
不知问题出在哪儿了,请达人赐教?在进行仿真前还需要对KEIL进行什么设置吗?

网友A:
不会是在模拟仿真下运行吧

如果是的话,需要在设置|设备驱动管理器中选择第一项。这时才是使用仿真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