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芯片选型?

楼主(2007-01-29):
我现在要做一块多串口的板子,串口可能需要12个左右,但是我所选择的CPU只有3个串口,看看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串口扩张芯片,如果使用串口扩展芯片其波特率能够达到多少?串口通讯时序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所需要波特率要达到28800,我刚开始想用FPGA来作,如果波特率不能够达到要求只能够采用FPGA来作了啊,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么多?分时不行吗?

网友B:
spi扩展4个串口

http://www.gticc.com/cn/pic/view.asp?id=273

网友C:
能说一下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吗?

网友D:
16C554,4个串口,全Modem口

网友E:
可以

28800不算高,一般的扩展片子都能做得到。

网友F:
VK系列多总线串口扩展IC

VK系列UART产品:
主接口支持8位并口,SPI,串口,I2C接口,可以扩展1-4个串口,扩展串口的波特率可以在300--920kbps之间独立设置.
应用介绍参见:
http://www.21ic.com/news/html/63/show16520.htm

详细资料:
www.vk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