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不走?

楼主(2007-01-29):
  我照着<<无线电>>第二期做了个AT89S51的isp下载线,为了验证是否可以下载成功,我在P1.0装了个发光二极管.写了如下程序:
       org  0000h
    l4:mov  r2,#10
    l3:mov  r1,#100
    l2:mov r0,#250
    l1:nop
       nop
       djnz   r0,l1
       djnz  r1,l2
       djnz  r2,l3
       cpl  p1.0
       ljmp l4
但是点不着,我以为程序写不进去,用提供的下载软件读了单片机内的程序,是可以读出来的.这下我没办了.查了晶振电路,发现XL1直流电压4.5V左右.XL2几乎没有电压。我换了两个晶振都是这样,换了两片单片机还是这样,复位电路正常工做时是0V。ALE也接到了5V电压。为什么就不能用了。哪个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问题不在晶体上

不振荡时是不可能写入读出的。
发光管是否好的?串联限流电阻没有?发光管另端接地还是接电源?

楼主:
回二楼

二极是好的,限流电阻是150欧.正端接电阻再到5V电源.负端接P1.0

网友B:
用示波器接时钟输出脚看一下有没起振?

用示波器接时钟输出脚看一下有没起振?你的程序不需要端口初始化吗?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吗?

一看便知。

网友D:
ALE也接到了5V电压?

应为ea接5v吧

楼主:
   果然是EA.小弟弄错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E:
无线电那样的杂志太basic,没看头,我10年前就不看了